高手进来看看

楼主(2006-07-08):
BFM#22 G4 O4 G3 O3 G2 02 G1 01 代表什么意思
H0003代表G1 O1 那G2 O2 用H 几啊 ,谢谢

网友A:
这是FX系列特殊模块手册;
找本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B:
G4O4 G3O3 G2O2 G1O1指的是G是增益,O是偏移。后面的数字是通道号。
可以使用TO指令改变增益和偏移。

网友B:
(H003)就是指3的二进制数0011,G1=1,O1=1,改变了C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