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

楼主(2006-07-09):
为什么说直流电动机电动势是反电动势,直流转矩是什么性质的转矩?

网友A:
当直流电机运行时,由电源提供直流电,电流通过电枢绕组后,载流导体便在磁场内受到作用力而形成电磁转距,使电动机旋转。电动机旋转后,电枢绕组又切割主磁场而产生感应电动势,其方向用右手定则判定,通入的电流与感应电动势的方向正好相反。因此称反电动势。

不论是直流发电机或直流电动机在负载下工作时,电枢绕组都有电流通过,因此在磁场中都将受到电磁力的作用,电磁力在电枢上产生的转距称电磁转距。

楼主:
老师,也就是说,直流的转矩的性质就是电磁转矩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