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09):
我的电磁炉一上电就烧保险,经一步步插件上电都没有事,但当最后接上回路线圈时保险就烧了,请教各位电磁炉维修高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的电磁炉是康宝的C13C系列的B15产品。

网友A:
(1).IGBT烧坏.
(2).桥堆烧坏.
(3).压敏电阻坏.
请参考一下.

楼主:
再请教
上次得你指教后发现是只IGBT坏了,换上后没有接线盘,上电后量接线盘两端的电源是用交流档还是用直流档量呢?一般多少才算正常。

网友B:
那是高频的,万用表不一定量得出,再检查一下桥堆有没有输出就可以试机了。igbt尽量用原型号的,如果是替代型号,要注意有的自带续流二极管,有的没有。

网友C(2006-08-16):
IGBT烧坏的同时,驱动部分的三极管必定烧毁!否则新换的IGBT会再次烧坏!
驱动部分的三极管是两只,PNP,NPN各一只.通常型号为8550和8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