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可控硅的工作电路....

楼主(2006-07-09):
一个可控硅的工作电路。
此电路应该是最简单的吧!
可不知为什么一工作就发热,且很烫,T1、T2间的压降0.9V ,负载是加热器(还用300W灯泡试,结果也一样)
我换了好几种可控硅BT136,BT137,BTA16都差不多,
那位老师,能帮我看看吗?

网友A:
你应该加散热装置。

网友B:
同意2楼的说法,应该加上散热器

楼主:
没有空间啊!怎么办啊。。。。

网友C:
先测下电流,如果正常的话就加散热器

网友D:
同意! 首先想办法加散热器,如果还是很热,就应该是可控硅的问题了.

网友E(2006-08-10):
测试一下触发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