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7-09):
请问各位大虾,2台15KW的380V热水器,需要多大的电缆线?我的邮箱是hw245353@126.com,

网友A:
看热水器采用什么接法,如果是星形每台热水器相电流23A,选用6mm2,如果是三角形选用6mm2

网友B(2006-08-24):
三相,10米,四平方可以

网友C:
10平方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