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09):
RLC串联电路中为什么总电压不等于各个元件 上电压之和?

网友A:
因为谐振的原因!

楼主:
学习
可是不谐振的时候也是不相等的,谐振后只能是电压越来越大

网友B:
你 好好想想  复数阻抗 Z,  然后 看看 Z 怎么计算 , 算出电流 后 单独 计算 电压 就知道 为什么 了!

楼主:
老师
老法师,你能不能用更直接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小可感谢不尽

网友C:
因电感使电压超前电流约90度相位,电容使电压落后电流约90度相位,电容的电压与电感的电压是反相的,起补偿作用,两者电压是抵消的,所以在计算上总电压不等于三者相加,要用三角定理来计算。你应该看一下基础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