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高手莫进!!!!!!

楼主(2006-07-09):
小弟最近正在进行直线交流伺服电机的研究课题,但从未见过用过直线马达,只在网上看过相关资料。直线步进马达的原理有点认识,市售的步进电机及交流伺服马达应用也比较熟悉,也写过不少的工控软件,对步进电机的原理也熟悉,甚至也做过速度高达40r/s的步进电机驱动板。但对于交流伺服马达的结构一无所知,控制方式也不清楚,是否和步进电机的控制方式一样呢(我说的是驱动器驱动电机线圈的方式)。直线步进电机与步进电机的结构原理基本类同,驱动方式也一样,甚至驱动器也可以互换。但是直线交流伺服电机与交流伺服电机原理是否也类同?驱动方式也一样?甚至驱动器也可以互换?请问各位高手有何见解!能否用电磁场理伦法解答我的问题,当然要是有图解更好啦!谢谢啦!

网友A:
交流伺服 是一个单项交流 电机, 你看看  控制与特种电机 就知道了

楼主:
"控制与特种电机"是一本书吗?

网友B:
有一本书叫“控制电机”

楼主:
真的就那么"人才凋零"吗.................????

网友C:
这叫做非,高手莫,不进!

网友D(2006-08-17):
以为要与高手单挑呢, 上当上当上当上当

网友E(2006-09-23):
非高手莫进!!!!!!,楼主真是搞笑,我以为你很牛的呕,原来说研究直线电机,结果连直线电机长什么样子都没见过,谈研究,论高手,笑话。对于交流伺服马达的结构一无所知,控制方式也不清楚,? 楼主虚心一点,这样有好处的。
至少如果你虚心一点我就会尽我所知告诉你。我至少比你知道多些。

网友F:
不进!不进!不进!

网友G:
直线马达
有一种直线减速机可以安装在马达外面,可以实现旋转运动变为直线运动

也有直接把螺杆做进马达内部的,这样可以保证精度和体积的小型化
一般直线马达都有冲程和导程的限制,会配有限位开关

可以参考日本东方马达的DRL系列

饲服马达其实就是利用脉冲驱动的马达,不过实现的是闭环控制
马达可以回馈到驱动器,检测出马达的位置
但也正因为如此,饲服马达一直在做增益调整
影响响应性,而且伴随着一定的震动

布进电机是开环控制,但是可能会失步

目前最高级的步进电机可以实现闭环控制,结合了饲服和步进的优点

还有饲服可以连续运转
步进一般不能够连续运转

网友H:
直线伺服电机其实就是把普通的伺服电机的定子展开成为一条直线充当了导轨的角色,转子充当了导轨中滑块的角色,也是利用了电磁场的不断变化进行精确运动的.

直线伺服电机的价格比普通电机贵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