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09):
请高手指点一下,西门子313C 2DP 在SETP7 v5.3 上通过5613 通信应该怎样设置 ,我怎么总连不上呀

网友A:
不清楚你怎么组态的,如果使用MPI方式连接,那么只需要在set pg/pc interface中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B:
多试试不同通讯频率

网友C:
波特率 mpi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