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样接线是不是就可以不经过电表?

楼主(2006-07-09):
电表接线如图:
有一个问题拿不准,我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如果我把 1 和 2 直接接在一起,是不是就可以让电表停转或者转的慢一些??
电学方面的知识有限,见笑了!!!

网友A:
是的! 难为你了,想这么 久

网友B:
应该不会反转吧!

楼主:
怎么电表反而跑的越快了??

网友C:
在你想让电表不转的同时有人做了其他手脚

网友D:
这是偷电,火表是会转的,不过很慢只有原来的1/3转速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表接线如图:
有一个问题拿不准,我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如果我把 1 和 2 直接接在一起,是不是就可以让电表停转或者转的慢一些??
电学方面的知识有限,见笑了!!!

网友F:
不要偷电,玩玩还可以!

网友G:
如果用电负荷小基本不转,随着负荷的增大会转地快起来,基本上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一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会反转吧!
你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