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09):
请教各位:一般接触器和电磁线圈用的续流二极管的型号和阻容吸收的型号.
对交流线圈如果只并一个耐压400V的0.47uF的电容行吗?

楼主:
请问电容型号为10C471是多大的电容?耐压多少?这是一个日本的设备上的线圈吸收电容(没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