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09):
482-8MA13 6ES5  在使用中动作正常 就是有报警  基本判断是482-8MA13 6ES5 坏了 还是输出那边 我想知道怎么判断是哪里坏了 怎么维修???????请各位打虾帮帮忙!!!!!!

网友A:
不晓得那里修理

帮顶

网友B:
只要不影响使用就没关系,我们的设备都是s5系列的,也有你说的这种情况,他不影响输出动作,你用电脑与plc连线看他的动作情况,只要输出正常就行,不用太理会他的报警。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他是不影响输出动作  但一报警机器就停了  我是没办法

网友C(2007-05-07):
在线监控查看原因,有报警应该有原因的啊

网友C(2008-07-14):
换新,
16入16出的模快,很难坏的啊

忠澳机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