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09):
三相空调,三根火线,一根零线,一根接地线,现在把接地线当零线接上,而零线根本没有用,但空调仍能启动运行,并且电箱外壳接地线头子均不漏电,这是什么原因?
这根零线起什么作用?

网友A:
简单的说零线和地线都是接入大地的导线,    作为电工都应该知道一线一地照明吧.

网友B:
变压器的中性点接地系统,零地区别不大,只要老靠都没问题。保护是分接零和接地的

网友B:
牢靠。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