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楼主(2006-07-09):
家里一个SONY CD机用的小电压转化器220V转110V ,50W的...
我把出, 入口的线调换一下, 能否变成110V转220V的变压器? 这么简单地调一下线能否做到, 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A:
没问题,电压别错就行

网友B(2006-08-16):
若采用可控硅调压时,就会烧毁!

网友C:
完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