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想请教能否在多路并联电热丝中其中一根断路立即报警,谢谢!

楼主(2006-07-09):
大家好!想请教能否在多路并联电热丝中其中一根断路立即报警,谢谢!

网友A:
理论上是很好解决的但实际中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B:
这个可能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会有点麻烦

网友C:
先把工作电源种类、热丝的电流大告诉大家

网友D:
三相供电的话,利用触电保护器的原理.

网友E:
可以 呀
在每一路加一个电流互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