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10):
我急需了解,皮带秤校准方面的资料,请大家帮忙!请有经验的人士与我联系,谢谢!
我的QQ:108132755

网友A:
哎~
我以前的公司有用皮带电子秤
效秤一般都是我做的
一般你买秤的时候有使用说明书
哪里面有详细效准方法
我都是照做的
如果你没有说明书 你就联系制造公司
叫他传一份给你
具体怎么效 说不清楚了 忘了````````

网友B:
你用的是恒速秆还是斗式秆?
我们厂还在用,山东的产品!

网友C(2006-08-17):
哪种皮带秤?厂家?

网友C:
皮带秤计量原理
一般人们在不同的场合均可以见到各种形式的计量装置,就是人们通常讲的秤。
而最古老最简单的就是现在国家已经废止取消的,但日常又常见的杆秤。它是利用杠杆的原理,来实现一指抬千斤的目的。
而我们见到的各种秤,磅均是分别将物体放在秤的承载装置上,然后再进行计量的,若需要继续计量,则需要将物体移开后才能重新计量。所以,常规的计量装置属于间断计量装置。而对于需要连续计量时,这些计量装置就难以实现,特别是对散装物料的连续计量更是无法实现。
皮带秤就是专门针对散装物料的连续计量而设计的。它也是根据杠杆原理,在连续运行的皮带下面安装杠杆装置,杠杆的承载面则是几个滚筒装置,用来满足皮带在上面走过时减小皮带与承载面的磨擦而造成的计量误差。同时计量部分也甩掉了传统的秤砣装置,而采用利用应变电阻制造的称重传感器来进行计量。
皮带上面的物料通过杠杆装置的承载面时,会对承载面产生一定的压力,通过杠杆装置将该压力传送到称重传感器,而控制装置将称重传感器感应的重量压力信号进行放大处理后,以数字的方式进行显示。同时可以对显示的数字信号进行外部人为控制,使计量皮带秤按人们实际要求的喂料量自动改变皮带的速度快慢,对给定喂料量进行跟踪,从而形成皮带上料多时,速度变慢,料少时速度变快,无料时速度最快,而超载时最慢甚至会停下来的控制特性。
但皮带上面无料时速度最快也不是无限制的快速,皮带电机也不能直接带动皮带运转。所以,不同的物料喂料量,会采用不同的减速机构来控制皮带的最快速度,改变变速比也就改变了不同物料计量皮带秤的满量程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