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那位大侠能修286主板

楼主(2006-07-10):
[求助]那位大侠能修286主板
我有一台电缆试验设备,控制终端是一台286的电脑,现在电脑的coms不能进去,电池换上两天就没电了,我怀疑主板坏了。有那位大侠能修286主板或知道能修286主板的地方,大侠们给以帮助。我的电话是:01051323710 或手机:13241522341  本人在这跪谢了!
刘自强

网友A:
换一块旧的586主板,不就行了,

一两百块就搞定,如果单位有旧机子,那一分钱也不用花,

查一下,最好支持你原来的CPU,(其实CPU也换了无所谓,不要换得太好,旧586的即可)

只要硬盘不换,里面的程序不失就成.
最好把硬盘做一下备份,如果硬盘坏了,要重装相关程序.

楼主:
感谢楼主的回复,我的286电脑不用硬盘,dos4.0是固化在rom芯片中的,程序是装在ram芯片中的,靠电池维持程序,另外有一个rs232接口,与plc通讯,更换主板后与plc通讯不好解决,不知道它与plc的通讯协议是什么。不知道楼主有这方面的经验没有,能否与楼主电话请教。
谢谢楼主了!
刘自强不胜感激

网友A:
哦,
这就不好弄了.没遇到过这类问题.那东东太老了.
不好意思,我一开始把问题想简单了,帮不了你.

我想多半找不到维修这板子的地方,太老,
就算有也一定是天价

想来原厂家也找不到了.你的plc估计也老的不行了,
如果能读出plc的程序,
换一个plc与触摸屏的解决方案,应该可行.
(肯定比用上位机简单)

当然,如果你知道plc工作流程,plc程序可以自己写.
等于是设备改造,就看值不值了.

能把主板的正反面拍出来看看.
看有没那位大吓有办法.

网友B:
286的那么老了,还是换一块比较好,就算修好了我想寿命也没那么长

楼主:
谢谢楼主的指教,plc的程序能读出来,而却程序也没问题,plc是西门子的s5系列的,cpu是115u--941b,能问楼主知道那做触摸屏吗?在plc程序不变的情况下能做触摸屏吗?cpu的程序很大,不知道西门子能做不能做。也不知道他们的联系方式。
刘自强多谢楼主了!

楼主:
我同意4楼的说法,但是我没有找到好的方案,4楼能否赐教,用什么办法能解决我的问题。
刘自强多谢各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这台机器是干什么用的?工作流程你是否清楚?我看最好自已改造。
是啊,如果用触摸屏,应该是要改PLC里相关程序的.
对照工作流程来理解PLC程序,特别是哪些是原来上位机给的输入等.
然后就知道触摸屏与PLC如何配合.

不知你用过触摸屏没有,如果没有,那还得现学.
如果求人做,价格不会低哦.

楼主:
这台机子是测试电缆的局部放电设备,设备的程序很大,主要是设定测试设备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给定值,用来监视电缆的局部放电情况,以及给定高压的测试时间,设备的故障报警,如果是数字量的在程序上好找plc的地址,主要是输入的数值要到plc中转换成十六进制的值,这个过程难度很大。从程序上看不好办地址不太明确,自己做触摸屏的给定值不知道和设备的采集卡的数值的关系,这样就影响测量的准确度。

网友A:
你能不能画一个设备结构的框图结大家看吗,
大致描述一下也行,

如用了数据采集卡,改造的方案又有不同了呀,

楼主:
感谢漂泊人生!感谢各位同行的大力支持!此台设备在“漂泊人生”的提醒下,我用了一台586电脑,和同行们找了一个dos5.0的版本,装上程序后这台设备能用了。原来我想rs232的通讯问题不好解决,后来我一想rs232是标准的接口,他的协议应该是标准的,但是原来的rs232接口是25针的,我的586电脑是9针的串口,我到中发电子城买了一个25针转9针的串口,今天上午我将电脑装在设备上一试,他和plc通讯上了,运行一切正常。今天发此帖就是感谢各位同行的大力支持。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哦,谢谢楼主

所以感谢楼主,是因为:常常有人提问完了.就不知所踪.
大家关注一个贴子,就想看一下结果,看结果是不是可行.自己是否能有相应的收获.对以后的工作有无帮助.

如果能象楼主一样,我想本坛回贴的人会很多.
建议思南,给楼主这样的人一点象征性奖励.反之给点惩罚.

此为,求助者鉴.

楼主(2006-08-24):
希望和同行们多多交流,互相学习,互相进步。论坛的初衷我想就是这个,得到同行的帮助理应感谢,俗话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每个人工作范围有限,接触的东西也有限,每天在坛子里看看真的是受益不浅,能使人大开眼界。也希望同行们有好的经验在坛子里发表。谢谢同行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