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10):
请问各位大侠:我单位有一台高压流量计耐压16MPa的,想用在低于1MPa的系统中,请问能行吗?不行话为什么?
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你是用什么测量的流量!!差压吗???

楼主:
表是浙江天信的TDS-25系列的表,测量的都是天然气,流量范围在2-25(不管高压还是低压的流量都在范围内)。你看行不行?

网友B:
肯定行的了,但低压不能要到高压上哦,危险,呵呵

网友C:
要是低压到高压上,那真的是够危险的!要注意安全措施

网友D(2006-08-15):
美国沃泰克公司多参数涡街流量計,可以同一孔做测量以及进行温度和压力补偿。而不需要额外进行其它位置打孔,进行补偿。能够完全解决你的技术难题。请联系021-27388625,于先生;vortekcn@hotmailc.com
Vortex ,真诚到永远,服务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