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10):
模拟输入模块6ES7 331-1KF01-0AB0 资料上介绍可以输入4-20ma 的电流信号,但是在硬件组态时,选择4-20ma 的电流信号却不能通过,请问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啊,是不是step7软件问题啊,我用的是v5.2+sp1。

网友A:
你的量程卡设置正确了吗?

楼主:
这个模块没有量程卡的,另外我是在硬件组态阶段就不能通过了

楼主:
我必须把设置为电压或着电流+-20ma才行,0-20ma也不行 的

楼主:
各位高手可以在step7里试一下,看能不能通过,帮帮小弟了,不胜感激!

网友B:
可以的 在组态的时候 在I状态 下面的信号范围可以选择的

网友C:
正如 gjhui888所说, 模拟输入模块6ES7 331-1KF01-0AB0没有量程卡, 对输入信号类型的设置是在 Hardware Configuration里完成.

我在组态的时候, 在I状态下面的信号范围, 0--20mA/4--20mA/+--20mA可以选择的. 编译并存盘没问题! 我的S7是V5.3+SP3.

网友D:
两种可能:
1. 硬件的型号与你组态的型号不一致.
2. 量程卡设置有问题

网友E:
同意7楼的看法

楼主:
谢谢大家了。问题解决了,是step7的版本问题,v5.2有这个bug,后来我装5.3就行了,最后在西门子技术支持那里得到了证实,v5.2可以通过下载补丁解决,或用v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