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10):
请教各位三菱变频器一打开电源,其电源灯就闪烁个不停,给运行信号电机也没反应,请问原因。

网友A(2016-04-08):
开关电源起振异常

网友B:
看一下电源灯供电:如果是整流后直供指示灯的就是主电源问题,否则就是辅助电源或者CPU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