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10):
哪位大虾能告知小妹,OMRON PLC输出信号至少用多粗的线径?急知,谢谢!

网友A:
用0.3的就可以了,不需要太粗

网友B:
也就是2A左右的的电流.

网友C:
首先考虑电流其次考虑强度一般选择0.75平方毫米

网友D:
晶体管的电流就更小了;继电器最大电流2A;
0.5就行了;

网友E:
楼是上几个说的都很有道理

网友F:
0.5吧,不过也要看是啥机型,有的太粗不好放。一般手册上有的,看一下,不过好像不要那么粗的,算算电流肯定是够了。

网友G:
0.3平方的就够了啦 呵呵\
我用0.5平方的接过 线大了不好接

楼主:
0.2的行吗?我公司生产人员用0.2的都感觉有点不好接。

网友H(2006-08-23):
一般用0.75的电缆

网友I:
线太细了也不好接线。

网友J:
精确的方法是:根据输出点的电流计算线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