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10):
[]
变频器的交--直--交中的直的部分,应当有个滤波电路,一般它是由电容和电感组成的。加电时电流会很大,请教:电流如何计算?谢谢!帮帮忙啦 !!

网友A:
又是一个基础问题。哎,《电路分析》这门课没学吗?任何一个电路的分析(包括交流和直流电路),基础就是欧姆定律,只不过这里的电阻不叫电阻,叫电路的阻抗。那么,上述的问题,在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路部分,阻抗是什么?就是直流母线充电电容的容抗。充电电流的计算,采用的是母线电压/容抗计算电流,就OK了。

关于启动(充电开始)电流大,采用的是旁路变换充电阻抗的方法,先采用高阻抗小电流充电,待母线电压建立到一定的幅值,在直接对母线电容充电。充电电流就被控制在一个可以忍受的范围以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