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 的问题

楼主(2006-07-10):
WINCC  连接PROFIBUS-DP从站的应用
资料都是用S7-200+EM277说明的
我现在想用S7313C 2DP作从站该怎样配置

我的目的就是在上位机PC上读出PLC  313C 2DP的数据,请问是用这种方法吗,还有别的方法吗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查看西门子工业网络通讯指南上册

网友B:
如果理解成用wincc和s7313c连接就可以了,网络配置都可以不用,直接连接就是了,最多设tag注意下了

网友C:
如果是用MPI是不是会延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