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6-07-10):
各位同仁.请问发电机用的 S表是叫同期表吗??如果用两台发电机并网,每台发电机都用同期表吗?是不是有一只就可以了?

网友A:
S就是同期表,两台发电机并网时,须一台一台并入电网,每一次并列,只需要一块同期表

网友B:
在发电机出口 开关 上的 同期表. 两个发电机 要一个一个 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