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

楼主(2006-07-10):
各位师傅们,请教一个问题,变频器有没有混用过的经历?
  如果混用的话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网友A:
解释一下,什么叫混用?

楼主:
就是不同品牌的变频器,在一条生产线上,能不能混用?

网友B:
混用可以,得看你用到什么线上,如果是啤酒生产线,那不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混用可以,得看你用到什么线上,如果是啤酒生产线,那不行的!

不是很明白!还希望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