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连不上机

楼主(2006-07-10):
有一个问题请大家帮帮忙
最近买了1跟SC-09编程电缆(带光电隔离)使用的编程软件为GX DEVELOPER
PLC为FX1N再进行连机时显示:请检查PLC接续情况 ES: 01802007
请问问题出在什摸地方?

网友A:
端口选择是否正确

网友B(2006-08-17):
端口设置为COM1 最好用FX 全系列软件,什么问题都没有,且步进指令好看点

楼主:
FX也不幸

网友C:
请检查PLC接续情况 ES: 01802007;
什么意思;
要不就显示“通讯错误”,如果能连上读出故障代码,可能就是PLC的问题了;

网友D:
端口设置
PLC是否通电
通讯设置 速率 效验 数据位

网友B:
是不是你的电脑COM口有问题啊,我有个朋友的那个9针口就是有问题,所以通信不上

网友E(2006-10-19):
引用 楼主:
有一个问题请大家帮帮忙
最近买了1跟SC-09编程电缆(带光电隔离)使用的编程软件为GX DEVELOPER
PLC为FX1N再进行连机时显示:请检查PLC接续情况 ES: 01802007
请问问题出在什摸地方?

各位大虾你们好,小弟和他的情况在至一样,只是我读取与传送程序没问题,但是在线修改后传送就会出现ES:01802007,传送不了.
请各位大侠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F:
1、最好使用FX系列的编程软件,如FXGP-WIN-C.
2、COM口是否选对?
3、在下载时,PLC应该停止运行,但PLC电源不能停。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一个问题请大家帮帮忙
 最近买了1跟SC-09编程电缆(带光电隔离)使用的编程软件为GX DEVELOPER
 PLC为FX1N再进行连机时显示:请检查PLC接续情况 ES: 01802007
 请问问题出在什摸地方?

各位大虾你们好,小弟和他的情况在至一样,只是我读取与传送程序没问题,但是在线修改后传送就会出现ES:01802007,传送不了.
请各位大侠赐教!万分感谢!
你的问题是线比较差,同楼主的不同。

楼主的若是线没问题,就一定是设置的参数不对。

网友H(2007-10-26):
yi一样啊
PLC为三菱FX1N再进行连机时显示:请检查PLC接续情况 ES: 01802007
请问问题出在什摸地方?

楼主:
我以解决
好象是笔记本的串口的问题,更换为台式机后正常

网友I(2012-05-03):
这个问题遇到很多次,每一次都是重装系统,真的很烦人。有没有好的办法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