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频不能启动

楼主(2006-07-10):
各位大虾,你们好,我厂有一变频器10HZ以下就不能启动,不知如何设置参数,请各位帮帮忙。谢谢!

网友A:
你调整转矩补偿试一下看.

网友B:
看看频率下限

网友C:
先看看频率下限

网友D:
调整一下V/F曲线,把最低和中间频率电压这些修改为高转矩输出就没问题了,或者是调低载波

网友E:
你是用在什么样的场合?你先回到工厂设置值,然后在设置电机等参数,一定可以的。
有问题在打电话:021-51082175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