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传动[讨论]

楼主(2006-07-10):
一台0.75汇川变频器,驱动一台0.75KW电机。在变频器频率为0Hz时,打开起动状态,,为什么输出电流也有1.5A??
电机铭牌上标的额定电流为1.55A

本人博客:http://caif.blogchinese.com/

网友A:
这很正常。

网友A:
汇川变频器是矢量控制的吗?如果是,就有可能了。所以正常。

网友B:
就相差0.05A这个没有多大问题!

网友A:
还是楼主这个问题的初始状态不变,但去掉负载,只是将电机输出轴悬空,再启动变频器,看看电流就没有这么大了。只有电机额定电流的1/3左右,差不多吧。感兴趣的话,可以试一试。

楼主:
在0Hz启动变频的时候,,电机对围边的电磁干扰特别大,,电机底座上的铁销子,都跳舞一样跳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