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的触摸屏的问题~~急!!

楼主(2006-07-11):
我们用的是欧姆龙631C的触摸屏,以前的一个坏掉后换了一个新的,把系统画面都传到触摸屏后,显示画面,可以启动
可是启动后,当一些设备启动运转后,按其他的几个按钮就会突然间正在运转的设备突然停掉!!~~~
请问那位高手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不胜感激!~~

网友A:
屏应该没有问题吧!看一下和它通讯的设备吧!

网友B(2007-02-07):
OMRON NT-631C真是害人,价格有那么贵。我想把屏换掉,但按照PC-NT接线图接好电缆就是通讯不上。请问你是怎样通讯的?
对不起!不能帮你还要麻烦你。

楼主(2007-03-16):
看下通讯参数的设置 和后面的拨码开关了啊

网友C:
PLC              NT
2                    3
3                    2
9                    9
需要注意的是,两边必须全是公头,也就是全是带针的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