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11):
我们用的是欧姆龙631C的触摸屏,以前的一个坏掉后换了一个新的,把系统画面都传到触摸屏后,显示画面,可以启动
可是启动后,当一些设备启动运转后,按其他的某几个按钮就会突然间正在运转的设备突然停掉!!~~~
请问那位高手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个要去查程序了,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空想怎么想的出来。

楼主:
是啊,我也不是再现场那啊....
他们给我打电话...

楼主:
弄好了,是一个连接通讯参数得设置了........

网友A:
通讯参数?能不能详细说明一下?
通讯参数设置不对也能通讯上?两边不一致的话,触摸屏应该显示 “系统初始化”啊

网友B:
信号张冠李戴了?

网友C:
活该!谁让你们非得用小鬼子的狗东西!
生我之前谁是我
生我之后我是谁
长大之后方是我
床头梦里又是谁

楼主:
是一个通讯参数和后面的一个拨码开关的位置

哥哥!用那个也不是我说了算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