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11):
大家好,我家是刚装修完二个月(老房).线走的是暗线,线用的是2.5的铜线(国标).一共分了四路,一般照明和一般电源插座分一路,空调分一路,大功率插座分一路32A的空开(1500W的热水器和微波炉),到目前为止,其它几路都可以,就是大功率插座这一路出现了问题,刚刚把微波炉买回来的时候,开机1分钟就掉闸了,也只掉了这一次.后来一直正常.可是今天我把热水器打开后没有几分钟就跳了(平时经常用都没出现问题),我把空气开关推了上去,没几下又跳了,然后就推不上去了,后来我把漏电开关按了一下才能推上去.真不知道是出了什么问题,是电路还是热器?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谢谢啦~~~~~~~~

网友A:
用交流电流表量一下,看看电流值怎么样,如果电流没问题的话,就是如下:
1.空开或漏电开关元器件问题,需更换新的
2.热水器漏电,安装或者质量问题,需检查确保正常才能使用
3.老房子接地线都没有实际接地的多,接地装置(一般与建筑基础一起施工)质量不到位,或根本没接地装置

楼主:
能不能说一下电流值多少是正常?????还有就是这个房子有地线,是标准的地线

楼主:
还有就是刚刚我试了一下,微波炉工作的时候一切正常~~~~~~~~

网友B:
可能是热水器的问题。

网友C:
如果微波炉和热水器都是新的请更换一个大一点的空气开关

网友D:
老大,换开关.问题出在漏电开关上.

网友E:
兄弟们!是老房子,还是从接地终端接地是否良好着手,当地的供电系统是否是五线三相还是三相四线?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问题找到了,是漏电开关的螺丝没有上紧,现在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