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11):
变频器如何可以实现一控三?都有那些技术可以实现,是附加的还是变频器本身就有这个功能?

网友A:
简单的方法之一
控制信号-----A输入.A输出---B输入.B输出---C输入

楼主:
选用控制信号实现?

网友B:
变频器频率到达信号输出端子加延时

网友C:
变频器一控三:
就这样简单就可以了有点怀疑
控制信号-----A输入.A输出---B输入.B输出---C输入

网友B:
1:1台变频其他工频(流量控制)普通惦记的频率可以工作到55HZ
2:直接带3太电机(同频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一控三:
就这样简单就可以了有点怀疑
控制信号-----A输入.A输出---B输入.B输出---C输入

加4楼 6楼

网友D:
找一下爱默生变频器TD2100或EV2100的说明书,网上应该有

楼主:
爱默生的吗?我希望实现6楼说的第一种方法,是富士的变频器!

网友E:
一控三,又叫一拖三。当1号泵变频运行频率达到50HZ时把1号泵切到工频运行同时启动2号变频运行。2号-50HZ-2号工频-3号变频。系统的加泵,减泵由外部信号控制,如压力控制。

网友F:
楼主还是说清楚点,要怎么控制?
是同时启动还是分别启动

网友G:
ABB510 系列PFC宏可以控制。但是只有一台为变频状态。可以联系我。qq81341250

楼主:
就是10楼说的那种

网友H:
一控三是不是衡压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