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补偿的问题?

楼主(2006-07-12):
[]
本单位有一套电容补偿柜,用来对一条生产线和一台11KW的空压机自动进行无功补偿。
  该生产线主要 为直流调速,空压机为间歇运行方式。未补偿时,生产线电流大多在190A~210A,空压机运行时,电流最高达240A。
  无功补偿控制器共有8路输出,每路电容补偿量为15Kar,每路电容补偿电流为21A。采用手动投入时,投入4路电容的功率因数分别为0.86。
  现将投入门限设为0.95,切除门限为0.98。
 但现在控制器总在0.86~-0.92之间变化。但只投入4路时,功率因数只有0.86,达不到设定要求,投入5路时,功率因数又在0.95与-0.92之间变动,于是控制器就切除1路。
  长期以往,总体功率因数只能达到0.90,就达不到系统要求。
  请问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导致上述情况呢?有什么办法彻底改善?

网友A:
把电容换12Kar的

网友B:
换小点的

楼主:
 电容厂家来人用FLUKE电网质量分析仪来进行了专门检测,发现电源畸变很历害,尤其是在总投入电容为60KAR时,电源畸变率达45%。

网友C:
延长投切时间试一下,换电容来的慢一些

网友D:
那怪不得,换电容是不行的.有大功率直流电路,就会使电源畸变.

楼主:
问题已彻底解决。
原因:因原系统投入电容为75KAR时,补偿电容与系统共振,电网畸变很历害,造成补偿后功率因数在0.95~-0.92之间波动。
解决方法:无功补偿控制器JKL5C-10更换为上海指月生产的JKW15智能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
原8只15KAR的电容更换为5KAR两只,12KVAR的一只,25KAR的4只,15KAR的一只。当然更换对应的空开和切换电容接触器。
控制器采用编码方式投切。
效果:1)更换前,电容投入3组后,功率因数表显示滞后0.94,控制器显示-0.94,更换后正常。
2)更换前,功率因数在0.96和-0.92之间切换,总体功率因数只能达到0.90;更换后,显示的功率因数在0.94~0.97之间,总体功率因数为0.96。
  效果良好。

网友E(2007-06-27):
你的问题仍没有解决,是典型的谐波电流放大现象。一般谐波就好比慢性病,过些时候又会发作。也许适当提高电容器额定电压可以对付些时候,但要从根本上解决,只有加装调谐用串联电抗器。
谐波电流放大,电网波形畸变,就会造成控制器的显示值不稳定。
而电容器的容量是会损耗的,当容量变化时,就会再次出现比较明显的谐振了...哈哈!

网友F:
LS很在行,顶起。希望在无功补偿方面多做些技术指导。

网友E:
没问题,碰到
引用 网友E:
你的问题仍没有解决,是典型的谐波电流放大现象。一般谐波就好比慢性病,过些时候又会发作。也许适当提高电容器额定电压可以对付些时候,但要从根本上解决,只有加装调谐用串联电抗器。
谐波电流放大,电网波形畸变,就会造成控制器的显示值不稳定。
而电容器的容量是会损耗的,当容量变化时,就会再次出现比较明显的谐振了...哈哈!
——电容器补偿、高压集中补偿、低压调谐补偿柜,低压滤波装置、快速补偿、全控动态补偿(SVC),可以与我沟通解决!

网友G(2007-09-21):
请问各位,誰用过ABB的RVC功率因数控制器,应该在什么状态下自动调整C/K

网友H(2011-02-06):
天啊,表情这是什么电机啊,11KW电流竟然达到240安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