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接线

楼主(2006-07-12):
想问一个很菜的问题,两线制的压力变送器能否直接接24VDC电源,看压力显示

网友A:
你的压力变送器有带现场显示功能接上24VDC就可以显示,如果没有就要接块仪表显示

网友B:
二线制应该是电流输出的传感器。把显示仪表串进去就行了。

网友C:
常规DDZ-3变送器和常规仪表需同配电器相接变送器接到配电器的AA输出端(4-20mA)二次表接到配电器的BB输出端(1-5V或是4-20mA)。如果二次表自带24V直馈就可直接和二线变送器实现组合。。现在的智能型变送器带就地显示屏只要介入24V就行了。注意:正负极和避免短路。

网友D:
应该可以!你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