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12):
plcsim模拟软件怎么用那?
能不能简单告诉一下我步骤?谢谢了
             新人~~~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我从网上下了个1。1的。死活不知怎用?

网友B:
我也是昨天才学会的嘻嘻,先把s7打开程序编好,然后打开plcsim添加需要的I/O,再在s7中把编好的程序下载到plc中,在plcsim中把选择开关打在RUN状态就可以啦~~简单吧嘻嘻嘻……

网友C(2007-04-06):
如何在plcsim中添加i/o呢.还有如何将s7中把编好的程序下载到plc中呢??我现在没有plc硬件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