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12):
5555555,今天一个不小心把触摸屏5V的电源接成24V了,然后就坏了,郁闷啊,那个屏6000多呢。不知道能不能修啊?急啊~

网友A:
什么牌子的?你从哪买的就找哪的公司修啊! 修是肯定能修的,就是要钱拉

网友B:
那到不一定哦!这肯定是要看坏的程度。

网友C:
硬该问题不大的,电源部分不回坏的太多的,保内厂家一般是免费的。

网友D:
才开看了再说

楼主:
这个屏买很久了,早过保修期了。而且这个牌子不是市面上常用的,厂家在哪也不知道。
拆开看了,好像没什么元件变形,也没什么异味。不知道严不严重啊。
不知道其他触摸屏厂家会不会修啊?
好郁闷啊

网友E:
送到维修处去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