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12):
硬件:IBM T43 44C
软件:WINDOWS XP SP2 (.NET FRAMEWORK 1.1 , NORTON ANTIVIRUS.)
安装SIMATIC STEP 7 V5.3 incl. SP2 Chinese时,每次安装都提示要重启计算机,可是重启后还是无法完成安装。求助各位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不要重新启动,直接运行安装程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