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12):
谁知道CJ10-20交流接触器的接线是怎么接的啊?380V的线圈,现在具体情况是有一个热继电器,线圈是380V的,开关有三根线,现在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控制,请各位大虾指教,急啊!!!

楼主:
谁知道啊?十万火急,知道的请不吝赐教啊!!!

网友A:
是正转 反转 点动 不同的要求的接法都不一样

网友B:
晕得死.不清不楚,怎么办?

网友C:
你懂不懂CJ10-20交流接触器的自锁和辅助常开触头是那个?不懂的话很难帮你

网友C:
图是这种接触器吧

网友D:
很简单阿,那位兄弟画张图给他,文字表达很麻烦!

网友E(2006-09-13):
开关线一跟接停止纽一个正转一个反转,这种接触器有两对长开长闭的辅助触头左右各一对,几个接触器呀

网友F:
那要看你怎么控制啊,是点动还是自锁啊,是最主要的是你要搞清楚那是主触点,那是辅触点啊,那对是常开,那对是常闭,至于热继电器嘛,你不是380V线圈吗,其中的一端线经过热继电器一组常闭触点,而另一端且经过接触器的辅助触点的常开到按钮(也就控制端啦)主线嘛不说你也明了吧,一条龙直下。不知道这么兄台明没

网友G:
希望仁兄先看看书,这里没办法表达

网友H:
你好
我稍微有一点会也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H:
[公告]
那我来交交你啊

网友H:
我知道啊

网友H:
你有什么事就给发邮件38425705@163.com

网友H:
那我来告诉你吧

网友H:
哥们门我不怎么懂电容制动的原理请你和我说说吧

网友H:
控制线一公是4颗一颗电源3颗控制线

网友H:
哥们要想学正反转就必须先学会单转

网友I(2006-10-23):
CJ10-20与普通的交流接触器有怎么不同吗?

网友J:
兄弟啊,你连问题都没有说明白啊,怎么帮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