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12):
高手们请帮忙,我有一台616G3的变频器上电就显示UV,。
我检查了充电电阻,还有板子上的直流检测电路所有的运放都换了还是不好用,还有接触器的触电,我人工把直流检测上电550V还是显示UV,加到800V就显示OV,。
我想知道CPU那个脚是管UV和OV报警的,我想把报警引脚它挑调看看。
感谢各位了、、?????、、、、、

楼主:
cpu是80C196MC

楼主:
打错了CPU是87C196

网友A:
是主板原因可维修,联系电话13918853470付先生.

网友B:
检查一下电源板上的4A快熔,就是从输入380V侧引两根线过去的那块小板。我公司刚修好了一个

网友C(2006-10-24):
查电压检测电路,就是主板到驱动板的排线PIN41脚电压是否是负电压2V左右。
我们秉成“顾客至上,服务第一,诚信为本”的服务宗旨,奉行公平、公正、诚信、双赢的经营理念!

网友D:
我有主板

网友E:
确认输入电源电压有无波动,如果确认输入电源电压没有波动后。检查输入电源的接线端子是否松动。若还不行你们可以看一下参数中的低电压检出值是否设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