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12):
本人是刚学plc的,手上的plc不知道怎么和电脑连接,用通讯电缆接上找不到硬件,提示通讯错误。是不是需要驱动啊?那里能找到?

网友A:
是不是通讯电缆有问题?

网友B:
电缆没有问题的话,检查一下通信设置;

网友C:
估计是是通信电缆的问题 买个usb编程电缆装个驱动就ok了

网友D:
请问如何进行通信设置呀?!

网友E:
建议买一根 型号为SC-09的电脑连接线

网友F:
装上PLC编程软件,COM口设置没有问题一般都可以通信啊

网友G:
是不是PLC没有接上电源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加密的原因。总是提示通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