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12):
高手帮忙啊,好像是03年电工试题:

装设于高压电机的保护有哪些?

知道的高手说说啊

thx

网友A:
油,水,通风,过流

网友B:
过流 欠压  接地

网友C:
另外还有速断,失压,短路,零序保护等

网友D:
低水压,低油压,低电压,过流等

网友E:
这要看是什么场合使用,是什么样的高压电机,才能确定需要什么等级的保护,常规的保护不过就是欠压,过流等。

网友F:
我们厂的高压电动机保护有13个,但是根据现场运行需要,只投入了过流,速断,低电压,过负荷告警(仅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