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显示问题

楼主(2006-07-13):
您好,我用的是1711,做故障时,历史故障里面经常出现字母A、B、C,前面是故障时间,后面不一定是什么字母。请问怎么解决阿。

网友A:
最好把图帖出来,你言语描述下,根本听出你的故障出在哪里

楼主:
比如说,我做了一个过压故障,查询历史故障时,会出现下面的东东:
   10:23                       A

   10:23                       C
   10:23            电压过高
   10:23                      C

楼主:
经常出现空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