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13):
我是菜鸟,刚毕业不久。
最近接触单位的S7-300的程序,发现里面有不少诸如“M2.1”“M100.0”之类的中间变量,但前面并没有定义,而是直接就拿来用了,我很糊涂,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导致程序无法阅读下去。
请有经验的大人帮我指教下,谢谢了。
如果是STEP里面自带的变量,那么总共有多少呢?都是怎么设定的参数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个吧:(

网友A:
那个 玩意 是  是中间继电器

网友B:
是内存位,直接用就可以了,说的没错,就是像中间继电器一样用法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
可是我还是不很明白,我发觉好多M都是起到了脉冲的作用啊,就是间隔1″或半″发出一个脉冲
另,在step7的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关于这些M的用法的说明呢,谢谢

网友C:
M变量就是中间变量,不过还是要定义的,随便定义。用完了就会释放掉的。和I/O点不同的是,M点在模块上找不到,因为是软点。I/O点是硬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