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楼主(2006-07-13):
本人室内一插座有问题,具体情况:火线插口对地电压180V左右,零线插口对地电压为220伏左右,接地插口对地电压为68伏左右,这种情况造成在没有按下插座电源开关时,插座带电(插座没问题).按下插座后,打开电脑后电脑经常打人,测机箱外客对地电压竟有103伏左右的电压.请问这种现象会对电脑造成什么影响?

网友A:
对电脑没有影响,不过你的电源够滑稽的了。

网友A:
对了,你量电压时的“地”是什么东西?接地极对“地”68V?

网友B:
hehe !经常打人有趣!

网友C:
换个 插座 吧! 老打人 也不是办法呀!

楼主:
对地就是把地当做负端,接到万用表的负端

楼主:
换插座容易,但是我的电脑有些东西已经坏了,如:电源,鼠标.我现在向我们物业公司索赔损失,他们却说造成我电脑元气件损坏不一定是由我以上所述的电气现象造成的也有可能是电脑自身的问题.但我的电脑是新组装的,也请高手看过不会有问题的,所以我请教各位专家给好好的分析下.我电脑元气件的损坏到底与以上我所描述的电气现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