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13):
设计上要测量电机轴承温度,采用的是单只热电阻,再加装一块数字显示仪表,但是如果DCS远方需要观测这个温度!!可以在数字显示仪表信号输入端并接线吗?然后将信号引到DCS。。。这样是不是会造成温度测量不准确????这种方案可行吗???

网友A:
最好不要那样接,你的数显表有没有变送功能,有的话用变送来实现.

网友B:
2楼说的很对

网友C:
不能并接,2楼说的很对,再是可以换双支热电阻

网友D:
最好不要那样接,你的数显表有没有变送功能,有的话用变送来实现。
采用带现场显示的二线制变送器,同时由DCS提供直流电源即可。

网友E(2006-11-13):
并联后仪表内阻也跑进热电阻里去了 肯定有误差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