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触发问题

楼主(2006-07-13):
我用外部变量来触发wincc的系统时间,就是说外部变量每变化一次,显示时间就会显示系统的当前时间,我把脚本写在了全局动作里,可是我的这个时间有时候触发有时候不触发,不知道为什么?各位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帮你顶上去,高手帮忙解答下!

网友B:
一样顶起来

网友C:
大家一起抗

楼主:
谢谢大家
高手在哪里呢?
帮帮忙呀

网友D:
你不把脚本贴出来,还咋讨论下去呢?

楼主:
这就是我的脚本,帮忙看看吧,我的项目里面用了26这样的脚本,不过他们触发条件不一样,还有变量p12_1和L12_STime不一样,其它的都一样,这样的脚本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include "apdefap.h"

int gscAction( void )
{
time_t timer;
struct tm*ptm;
char *p12_1;

time(&timer);
ptm=localtime(&timer);
p12_1=SysMalloc(9);
sprintf(p12_1,"%02d:%02d:%02d",ptm->tm_hour,ptm->tm_min,ptm->tm_sec);
SetTagChar("L12_STime",p12_1);
return 0;
}

楼主:
cvlsam 你怎么老是在哭呀

网友E:
变量触发应该没有问题,多半是你程序有问题
直接用系统变量就可以显示系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