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13):
什么是线性变压器啊?它于普通变压器由何区别呀,急死我啦????

网友A:
这个只是命名问题而已,因为低频变压器VIN与VOUT的关系可以用函数曲线表现出来,所以叫线性变压器。

楼主:
忘了说啦变压器是指24V直流电源的变压器。有的24VDC直流电源能直接带中间继电器而有的不行,应该有区别吧!

网友B:
支流的能变压的么
第一听说过啊
搞笑

楼主:
整流前是交流的呀?

网友C:
说直观一点就是输入与输出电压(电流)不是完全成正比(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