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通讯

楼主(2006-07-13):
modbus通讯主站的设置中,第三和第四字节组成的整数代表所要读取数据区的地址偏移量;这里的偏移量是指读取数据的长度还是有别的意思,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偏移量指的是数据库寄存器的地址偏移,如果是开始地址则偏移量为0,如果是开始地址+100,那偏移量就是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