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13):
导线自动编号时,一根线上有几个连接点,就会自动生成几个线号,是否有办法让该软件
在自动编号时一根线一个号,请版主赐教。
另外,版主能否讲解一些电气制图的国家标准,如字体、字号的规定,导线的颜色使用、线号标注规定等等。

网友A:
如果想要一根导线一个编号,当然是可以的。但是,你在画图时,要选择“正确的装配图”模式。这样,画图时,有一些限制,比如导线只能连接到元件的连接点,或者接线端子。然后生成的导线编号就和实际的一模一样了。

关于标准的问题,你可以查找相关资料,在这里几句话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