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13):
我单位有一台西门子6RA7095直流驱动器,日前发生一组可控硅的固定螺栓与散热器短路,致使一个可控硅烧毁。领导要我分析故障原因,是由于保养不到位,积煤太多引起,还是元件本身质量问题引起。设备为1500t卸船机,烧毁的是开闭驱动器的可控硅,投入运行两年。各位大虾有没碰到相同的问题?能帮忙分析原因吗?谢谢!

网友A:
从你提供的情况来看,我想导致可控硅烧毁的原因不是短路造成的,而是可控硅先破碎后短路。具体原因:可能是可控硅的固定螺栓松动,而后造成可控硅散热能力下降,最终导致其破碎短路。

楼主:
谢谢!但是我在拆开后发现,可控硅外表并无损伤,其中一只可控硅触发极击穿,另一只完好.哪位有散热器卖?和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