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13):
请各位达人帮帮忙,小菜鸟我在这里先谢了!

我现在要做一个伺服系统,目前正在方案设计。
要求是控制速度和转矩,输出转矩0.8~3.6Nm,转速不是太高,
关键是希望电机,驱动器,控制器的体积小,
求教各位我是应该选步进电机,还是直流伺服还是交流伺服?
它们的控制器能以一个控制器控制多台电机吗?
如果我自己用单片机来做它控制器的话,对比其自己配套的控制器有何优劣势?
请达人指教!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回答呢? 是嫌我的问题太幼稚,懒得回答吗!
其实我是第一次接触伺服控制,所以什么都不懂,
真心希望有人能够稍微点拨一下!

网友A:
自己做难度太大了,我做了个运动控制算法,现在想加入饲服控制,采用半闭环模式,做了好久都没搞出来,奉劝一句如果选用别人的可以的话,自己不去开发,国内很多都是用进口的控制卡,而且讨论的地方都没有,

网友B:
就电机而言,如果转速要求不高的话,用步进系统比较划算。

网友C:
无伦你是用步进电机,直流伺服还是交流伺服。在一套完整的伺服控制系统中,你必须有一个位置检测部分,如编码器,光栅尺等。而编码器,光栅尺在电机转动时会输出实时的位置信号,如果你的单片机没有此类信号接口的话,你只能用软件解码,一旦这样,你的系统就没有实时性可言了。所以最好购买现成的运动控制IC。

楼主:
我的系统不需要对位置作控制,因为它将控制一个旋转部件,而这个旋转部件对位置没有要求,止需要控制它的转速和力矩就行了,而且这个旋转部件的转速也不高,大概只有300转/分

网友C:
若果你只是控制速度和转矩的话,相信只有用交流伺服电机能做到比较好的效果。一旦你采用了交流伺服方案,你就必须采用DSP来控制,如TMS系列DSP。

网友D:
既然你对转速和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用伺服不是很不划算吗?  直接用变频器控制不就得了?

网友E:
扭矩和转速都需要控制的话,好象只能用伺服吧?变频?步进?做起来很牵强?

网友F:
同意8楼,精度不高的话用变频器吧~如果单片机控制的论坛里有现成的程序哦

另外你如果选用伺服系统以及控制器的话请参阅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80433